[Cadence Sigrity] cadence原理图绘制元件时引脚属性???

楼主(2012-03-20):
cadence原理图绘制元件时引脚属性:
如下图:
其中类型(Type)中:3 State,  Bidirectionl, Open Collector,  Open Emitter,  Passive分别是什么意思?在何种设计要求中才要选择这些类型???
谢谢

网友A(2012-05-07):
根据芯片datasheet里面的引脚定义确定,3 State 三态、Bidirectionl 双向,即I/O。Open Collector,  Open Emitter不常用,passive当你不想认真去确定是什么引脚时可以用这个,有点自定义的意思。

楼主(2012-06-28):
引用 网友A:
根据芯片datasheet里面的引脚定义确定,3 State 三态、Bidirectionl 双向,即I/O。Open Collector,  Open E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