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行线怎么修改啊?

楼主(2012-03-20):
大家好,我用Router自动布线布了SDRAM的线,
布完后,我想在Router中修整一下,但是不能修改。

1.不能删除,报下面错误:
Unroute Warning: Trace -- rip up prohibited. 1101.55 1219.65 1720.50 1418.14 (Mils)
... Unroute finished.
2.使用F3重新走线,结果出现环路,新生成的线也不能在Router中删除。

我使用的是9.4,这里使用了Associate Net功能。

请各位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正常的情况下,怎么修线?

网友:
pads9.4有严重的bug.这也是精简版一直不放上来论坛的原因。

1,正常情况下,选中后,按backspace 键都可以删除,除非这个走线被保护。或者存在很多断线头(与设计习惯有关)

2,设置一下不允许loop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