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真正的画板是不是一般不用自动啊

楼主(2012-03-20):
如果要真正的画板是不是一般不用自动布线啊

网友:
最好不用....因为自动布线的话很出现很多细节上的问题。有些走线会出问题....过大电流的线宽也会有问题....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这个期待layout经验丰富的大牛来回答,我觉得并不一定自动布线不好,应该是交叉使用,但是什么时候用自动布线,这应该有个限制条件,期待大牛

网友:
我都是用PADS Router手工走线

网友:
    看你是什么板子,如果空间够大,要求低的话自动也行,要是高密度的板子,几十根等长线要一根根手工调,那叫一个挑战

网友:
    我是偶尔用一下来做等长。

大部份都是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