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射频板,欢迎扔鞋

楼主(2012-03-20):
第一次画射频 ,欢迎指点

网友:
    什么软件?PADS92都打不开......

楼主:
    用9.3可以打开

网友:
    LZ用的版本太高了,提议弄个专门给我们用低版本的asc文件,不然会让很多朋友都看不到你的大作。

网友:
    同上 2005的比较好`

网友A:
    如果做的是通讯方面的RF板的话,这块板稳挂,呵呵!

网友B:
    看了下这块板,感觉挺怪的,觉得应该会有问题,弱弱的问下,为什么我铺完了铜都看不到第三层上的东西?写的是地,我以为是整层铺地,结果啥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我的pads设置有问题。第二层上的VC33R也可以铺铜的方式,为什么走这样的线?还有就是晶振下面有其他网络的走线和过孔,会有很大干扰。
    其他不做评论,没原理图也不知道这块板子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的是通讯方面的RF板的话,这块板稳挂,呵呵!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这块板,感觉挺怪的,觉得应该会有问题,弱弱的问下,为什么我铺完了铜都看不到第三层上的东西?写的 ...

    地三层是地平面 RF芯片以及晶振是参考此层的,电流不大,电源就没有分割,

网友C:
    电路太简单,体现不出你的水平。发个复杂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你的PCB叠层结构是多少?RF走线的阻抗是多少计算过没有?还有你的RF元件的布局也不太合理,其他的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太简单,体现不出你的水平。发个复杂的吧、

    我又不是来炫耀的,简单也是相对的,就这板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你这高手可以回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叠层结构是多少?RF走线的阻抗是多少计算过没有?还有你的RF元件的布局也不太合理,其他的就不说了 ...

    PCB叠层结构留给板厂去坐,RF50欧,RF元件不合理 请明示,

网友:
    VCC层有点怪,为啥不是电源分割呢

网友:
你这个天线明显是乱走的,如果这样就给板厂的话,他们也很难做,就算做除了50ohm的阻抗,由于寄生电容太大,会让你的天线信号变弱,建议挖空第三层,并使天线两侧的地尽量远一些,20mil差不多!双面板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