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把POLYGON REGION轉換成鋪銅

楼主(2012-03-20):
各路神仙:
公司所有人都用protel .我用ad。經常放置REGION.那請問誰有辦法能把REGION轉換在多邊形鋪銅呢。謝謝。
另:pads中間的COPPER轉到ad中也是為region的。如果這問題解決了。那就太好了。

网友:
双击更改属性,如上图

楼主:
回樓上。這個是切多邊形銅的,並不是所需REGION 轉換成多邊形鋪銅的選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樓上。這個是切多邊形銅的,並不是所需REGION 轉換成多邊形鋪銅的選項。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看过您不少帖子,您是大师级人物。您说可以那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小弟把那POLYGON CUTOUT不论怎么弄,还是REGION哦。
TOOLS下边有一个CONVERT项目,那里边也没有相应的REGION转多边形铺铜的选项啊。
我们常常处理PADS导进来的文件。但PADS中COPPER进AD后就是REGION。这REGION在AD中间是完全可以没问题的,REGION再转到PROTEL中是会丢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REGION转成多边形铺铜的方式才可。

经您提醒,我反其道,先把PCB中间所有REGION拷出,另建一PCB文件,并把这些REGION的的POLYGON CUTOUT勾上,并另存为DXF文件,再导入,此时那些REGION的线即变成闭合的线。再TOOLS---------------CONVERT----CREATE POLYGON FROM SELECT PRIMITIVE.即转成了多边形铺铜,再指定网络。不知您是如何操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