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里module问题

楼主(2012-03-20):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用16.3做module的时候遇到的。如下图
总是有一些线和孔没有选中,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答谢谢!

楼主:
没有人解答吗?困扰小弟很久了。

网友:
你这个说的不详细,你说详细点,看我能解决不

楼主:
嗯,就是先在general edit 模式下面,要选器件,然后右键选place replicate create之后要把线和铺铜都选中再done,但是一直会有几根线选不中。
看图里显示的,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