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过来看看小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3-20):
pads里无法复制过孔,总提示图片上的文字,怎样设置孔才能复制?

网友:
天!这幅图截下来什么也看不到!) b" d& I. T  R* J+ K
不过我在用pads的时候没有复制过过孔,不知道pads有没有这个功能。也许可以用reuse来复制吧。

楼主:
图是有点小,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求好人解决此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选择VIA,然后CTRL+C

网友:
CTRL+C后就点需要加过孔的位置,不能再CTRL+V

网友:
进ECO模式后再添加试试,还不行就DRO,关掉规则检查。

楼主:
多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
同意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