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封装问题?

楼主(2012-03-20):
各位大侠我用16.5做FLASH symbol使用添加FLASH后没有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
各位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啊,操作完成后没有显示,使用MOVE移动命令点击可以移动相应的FLASH symbol,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板子的原点在哪里?能否看下是不是在图纸的左下角?

楼主:
原点在图纸的中间,多谢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