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不上锡

楼主(2012-03-20):
HDMI过完回流焊后,过波烽焊时B面焊盘不上锡如图,其它焊盘都可以上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朋友 可以解决呀 我也想听听是啥问题

网友:
你查一下自己的文件,是不是采用了全连接,如果是全连接很容易出现不上锡的问题

网友(2012-05-14):
   此处用机贴  是不需要额外加锡的。  不上锡的原因焊盘散热太快,太靠近板边。

网友:
全连接GND。那么大一块铜,应该比较难上锡咯。

网友(2012-07-17):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管脚氧化,无法上锡

网友(2018-02-08):
让楼上的说完了,我无话可说了。

网友(2018-07-09):
    全连接散热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