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x router 电源和地不能放置过孔,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1):
pads新手,在用pads9.3 router给去耦电容添加过孔到地层和电源层时放置不了,output里也一点提示都没有。测试了pads9.2也不行。pads2007 router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9.3的layout倒是可以放置过孔到地和电源层。

楼主:
怎么没人搭理我啊,我换了一个工程文件试了试就又可以了,可能是我的工程文件里哪里设置错了?但是一点提示也没用,而换到2007版本就可以,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A:
跟你的软件设置有关系。

网友(2012-07-20):
终于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啊!

解决方法:
把设计栅格设置得更小就可以了。在无命令模式下,输入以下两个命令:

u m
g 1

即把设计栅格设置为1mil,就可以在Layout和Router中顺利添加过孔!

网友B:
另外,发现用PADS9.4.1打开PADS2007的工程时,有时候个别过孔会突然消失,DRC检查线路不通。

得重新添加过孔。

初步断定是PADS9.4.1的BUG(或者是破解带来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发现用PADS9.4.1打开PADS2007的工程时,有时候个别过孔会突然消失,DRC检查线路不通。

得重新添 ...

谢谢你,嗯只有大家多交流,各种各样的怪问题才能够解决啊~,9.4还没用过,一直在用9.3╮(╯▽╰)╭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软件设置有关系。

请教大神,哪里设置不对,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