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过PinPair做Xnet?

楼主(2012-03-21):
偶在pads2007 Layout的Diff设置里面把DDR2电阻两端每对线设置成PinPair,并设置了间距与长度,但在Router的Net Length Monitor里看不到,求指点

网友:
将电阻两端利用ECO命令强连起来,就是xnet.

可以设置match net length规则了。

做完等长再更新一次网表就OK了

楼主:
不是很明白....是否有教程的链接?PADS新手,第一次用.....

网友(2013-07-29):
这种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jimmy大师的方法果然是好方法。如果是第三方的网络表格在eco的断开那些网络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