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删除孤岛

楼主(2012-03-21):
请教一下各位:
                       allegro中删除孤岛后还显示该孤岛的外形,这个有没有影响?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就是个外框吧,原来里面有覆铜,现在只有一个outline,这说明已经去掉了这个孤岛了

网友:
    没有影响。

楼主:
    多谢,百度了一下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都去不掉这个外框,还以为必须去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