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Mixed plane怎么铺铜呢,如果在这一层里面有5v和3.3v,

楼主(2012-03-21):
如果在这一层里面有5v和3.3v,我是直接画框然后flood all吗还是要怎么做呢

网友:
分割以后再铺铜,分割的话用plane area,铺铜的话在tools-pour-plane connect

网友:
    一般呢  建议你用split/mixed
    其实很多板都可以用NO Plane
    一定要用split/mixed
就是2楼说的那个步骤覆铜
    当然你画的分割的属性是Plane Area

网友:
    一直用no plane的飘过~~~

楼主:
一直用no plane的飘过~~~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将所有的层都设置为no plan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no plane的飘过~~~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一直:始终,经常这样。
    用:使唤,驱使,发挥功能。
NO PLANE:无平面方式
飘过:快速通行的一种。

解释得不够的,请大家帮助完善吧。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两者都可以,根据个人习惯选择就好

网友:
    同4楼方法!2楼的也可以!毕竟去罗马不只一条路!选合适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