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 的系统怎么安装cadence 16.3

楼主(2012-03-21):
按照网上的步骤一步一步去,还是无法安装成功。是因为64位的原因还是因为方法不对?

网友:
16.2在win7 64位系统上装过,没有问题

网友A:
我前段时间才装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才装的,没有问题

我照着安了,始终不得行。以前在XP上毫无压力的。

网友:
我糊里糊涂就安装了16.3,点问题都没,难道是电脑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照着安了,始终不得行。以前在XP上毫无压力的。

难道是你的软件问题?我直接装了,直接用了。中间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装的16.5版,电脑也是win7 x64,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B:
我的也装不了,不能破解,我是直接装了,不破解,在XP系统上装了破解好,直接用U盘拷过来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装不了,不能破解,我是直接装了,不破解,在XP系统上装了破解好,直接用U盘拷过来的,可以用!

really?

网友:
我的安装挺顺利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用 NOLIC 破解的话不行, 因为NOLIC这个程序不能在WIN X64下面运行。

建议使用PUBKEY

网友:
不知現在16.5与Win7搭配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不成功是什么问题呢?最后的问题表现是什么?

桌面图标都没有,出现一个跟环境变量有关对话框

网友:
忘记怎么安装了,不过确认的是,可以安装成功!

网友:
64位win7装16.3,PCB EDITOR可以正常使用,打开原理图出现“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库orDb_Dll.dll上”的问题,望各位大虾指点。

原理图问题

原理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