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MCM之间的叠层设计是在cadence中的那个产品中做的?

楼主(2012-03-21):
Rt:三维MCM的叠层设计是怎么做的?是在一张版图上完成的还是分别用两张板子做两个MCM,然后由生产厂商完成两个MCM的互连以及封装?

网友:
抱歉 请上网查下 没有作过类似芯片封装

网友A:
APD可以做这个事,最终目的是做到一块基板上,所以要统一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D可以做这个事,最终目的是做到一块基板上,所以要统一叠层。

我用的是SIP,要做两个MCM的3D垂直互连。我搞不太明白,是先分别做两个BGA封装的MCM,然后再将两个BGA上下放置,垂直互连吗?还有,上下两个MCM的电源层都是一样的,怎么样能合并到一起?

网友A:
类似于这样,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这样,仅供参考。

感谢版主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解惑~

不客气,不过TSV 现在能做的也局限于那几家封测大厂。

FPGA具有产品设计者可以自行修改其内部逻辑的优点。作为开发费用持续上涨的ASIC和ASSP的替代品,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开始配备FPGA。FPGA竞争力的源泉来自于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微细化。FPGA便于在保持设计相同的前提下增加产量,非常适合量产,能够使企业在第一时间采用最尖端的制造技术。因此,FPGA相对于ASIC、ASSP优势明显,形成了促进企业采用的良性循环。

  在走在微细化尖端的FPGA企业的心目中,众多技术中,能够作为新一代附加值的技术是贯穿Si芯片的通孔,也就是TSV(硅通孔)。作为能够与制造技术的微细化相结合,或是在某些情况下替代微细化的实现技术,TSV的开发正在加速。

  从FPGA企业开发TSV技术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大型企业赛灵思(Xilinx)与阿尔特拉(Altera)表现超群。率先投入量产的是赛灵思。该公司于2011年10月宣布,基于“堆叠硅片互联(Stacked Silicon Interconnect)”技术的第一款FPGA“Virtex-7 2000T”已经开始供货,该技术是在形成了TSV的Si转接板上排列多枚FPGA芯片,使其集成在同一封装内。Virtex-7 2000T排列了4枚相同的28nm工艺的FPGA芯片。与在封装基板上安装芯片相比,这项技术具有能够提高芯片间的布线密度、缩短布线长度的优点。该公司开发这项技术的目的是推动FPGA高集成化的发展,使之超越制造技术微细化的速度。

PGA行业的另一位翘楚——阿尔特拉也展开了行动。该公司早已表明正在开发基于TSV的芯片集成技术,并且在2012年3月下旬正式宣布与台积电(TSMC)合作开发出了使用TSMC的CoWoS(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集成工艺的三维集成电路测试器件。阿尔特拉的目的与赛灵思略有不同。从目前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赛灵思的主要目标是大规模FPGA的高集成化,阿尔特拉的目标则是把包含FPGA的逻辑芯片与模拟电路、存储器等多种要素技术集成在单一器件之中。其集成化对象中也包括阿尔特拉致力开发的光通信技术等。

  今后,希望FPGA行业的双雄以TSV为舞台切磋技艺,加快这项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