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

楼主(2012-03-21):
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在布线时执行添加过孔命令却不能添加上去,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1,规则里面是否有添加过孔
2,布线的过程中按F4就可以添加过孔

楼主:
谢谢,
我自己下载的9.3版的软件没有元件库,可有哪可以下载,是否可以导入的,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解了俺燃眉之急,公司电脑故障又没权限折腾,正郁闷呐,哈哈,再次感谢。

楼主:
在库里可直接导入吗,要不要转的?

网友:
不能加上过孔是人的设置没有设好、、
1,Setup-----pad stacks properties
请选择Via,再进行设定,不合理的设定就加不上

楼主:
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在PADS Layoiut里面我是手动布线覆铜,应该如何把不需要链接的隔开,用什么命令,谢谢

网友(点评):
灌铜时,不同网络的会自动隔开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在PADS Layoiut里面我是手动布线覆铜,应该如何把不需要链接的隔开,用什么命令,谢谢

我把下载的封装库导入到07版的软件里但是提示路径不对,不能打开,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下载的封装库导入到07版的软件里但是提示路径不对,不能打开,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库是9.3版本的。

下面是2007版本的:

楼主:
编辑的封装不能保存,在保存元件封装时提示:JP:???? Caused a regular exception: 内存不足。
、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导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导入试试看。

问题解决啦,谢谢。但还是不能编辑封装,保存总跳出内存不足,请版主指教。

楼主(2012-04-20):
引用 网友A:
库是9.3版本的。

下面是2007版本的:

感谢版主关照,不知你可否分享点多层板设计资料,我从未设计过多层板,所以没有概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