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死机怎么处理

楼主(2012-03-21):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问题是我在使用时,一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这个会出现这样,别的不会,电脑从新启动也没有用。

网友:
软件没有破解好。建议装上9.3

PADS9.3三合一绿色精简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684-1-1.html

网友:
输入无模命令I, 或者导出asc 文件后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