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大侠吗帮我解决下吧?就是pads中怎么将多个工程的电路放在一个工程里面

楼主(2012-03-21):
我在网上下了个电路,他是用那个altium designer 09画的,他是画的那个模块图,我已经将他的各个模块导入到了pads中,可是他确实分开的工程,我是想把他们放入一个工程中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
AD生成pads的网表就可以用了

楼主:
那个原理图不用导入logic里面了吗,还有我生成的pads网表示net后缀的,不能导入pads里面,还有如果我那个原理图导入进去后,元件的pcb封装我画了,只是没有画那个原理图封装,导入layout就出错。很多问题啊,急需大侠们帮我解答下

网友:
原理图不需要导入logic中。

如果你后面布局的话,可以用logic直接打开ad的原理图,与pads layout进行交互布局。

楼主:
我还是没懂了,就是在那个altium designer 09版的一个层次图,怎么去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