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测试点如何添加

楼主(2012-03-21):
请问高手们,如何在ad09中给所有的NTE加个1mm的测试点,有没有批量添加的方法呢?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
首先设置好RULE(装配测点,制造测点),然后在测点管理器中可对全局添加测点。但不一定能加到100%。楼主可以去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