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LTIUM的区域无法设MASK

楼主(2012-03-21):
我用的是AD10. 在做异形PAD的时候,用线条画出一个区域,但没有指令把这些线转成区域,但我看了教程上说是用以下命令的:

以下是我的工具菜单里没有那个指令(没有CONVERT命令):

还有另一个就是,我画的一个区域中没有MASK扩展选项的,而教材中是有的,不知要怎么设置才可以。
以下是教材里的区域属性:

以下是我的区域属性:
 没有MASK扩展部份

网友A:
软件版本要在589.22577以上,才较稳定一些,AD10前几个版本都有不少的毛病。少这少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要在589.22577以上,才较稳定一些,AD10前几个版本都有不少的毛病。少这少那的。

我的版本是700.22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