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眼图仿真

楼主(2012-03-21):
(图片)

楼主:
怎样才能让眼图曲线变稠密呢?

网友A:
稠密代表了抖动和幅值变化较大,为什么非要眼图稠密,稠密的眼图才说明信号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稠密代表了抖动和幅值变化较大,为什么非要眼图稠密,稠密的眼图才说明信号质量不好

这个眼图看的很不清晰~~~
是不是跟这里设置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眼图看的很不清晰~~~
是不是跟这里设置有关?

你这要求还挺奇怪的,呵呵,跟设置没关系,你这才400Mbps的眼图当然不会那么稠密,其实也用不着做通道分析啊,普通的时域仿真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你非要眼图稠密那你就设置一些抖动参数吧。。你这眼图多好。。。。。

网友B:
400M的信号,100ps上升沿,2Vpp的摆幅,沿太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M的信号,100ps上升沿,2Vpp的摆幅,沿太陡啦,

这个沿还是有可能的,对于一些特定的片子来说。我这边就有一个片子,25Mbps的数据率上升沿达到了几十个ps

网友(点评):
是的,更低频率的信号都有可能达到几十ps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M的信号,100ps上升沿,2Vpp的摆幅,沿太陡啦,

那按照你的想法,上升沿需要多少?200p还是什么?LVDS的一些标准你那有吗?方便提供些吗?
先谢谢啦~~~~

网友(2020-01-15):
    各位大佬,我这个仿真眼图出不出来,报错没有成功创造网表是什么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