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无源二阶滤波电路

楼主(2012-03-21):
本公司有一个案子,要滤除1mhz开关电源上的频率,设计一个二阶RC电路,可调试发现,根本滤不掉。电路如下图,请高手指教。

说明:信号从右端进入,过滤后的I-Sense送入mcu口进行电压检测,检测电压约为0.1v。

网友:
RC的参数计算的就不对吧

楼主:
rc的值有待于重新设计,我想知道这种滤波方式可靠吗?

网友:
    用orcad做一下扫频后,看看频率特性,1MHz的衰减是多少DB.

网友:
    具体如何计算,望高手指点!

网友:
    F=1/2派R1R2C1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