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别人写的很长的VHDL代码

楼主(2012-03-22):
别人写的很长的代码里面有很多小模块,每个小模块里有很多自定义的信号,自定义的信号多了我就看不懂了啊,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2012-04-27):
1、先从主模块接口看起,最后动手将其结构画出来
2、将次模块的接口和主模块输入输出对应起来,其他模块方法类似
3、对于各种寄存器,你要弄明白各个寄存器的作用以及接口
4、过程中使用状态机的比较常见,你要区分次态逻辑的转换条件
要想学好,还是多动手,多思考,多参考标准程序,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看起别人写的程序也就容易了

网友:
最好是自己按照别人的模块画一个大致的框架连接图,看清数据的流向 再去分析每小块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