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项目怎么开始?

楼主(2012-03-22):
有教程说应该以Project Manager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开始一个工程
用HDL然后到layout
还有的说是画原理图用CIS然后导出网标,打开PCB Editer导入网标就可以了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开始一个工程呢?
请教大家

网友:
先在本網站搜索一下基本教程,看完後有問題大家一起討論。
因為你的問題牽扯甚多,不清楚每項過程的作用與目的,解釋的再多妳還是不懂,況且打字解說花費時間甚多,倒不如你先走馬看花去看基本教程,這樣你比較容易知道了解整個過程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