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连在一起的三角形焊盘有什么用(有图!),谢谢大家

楼主(2012-03-22):
如上图所示,这两个连在一起的三角形焊盘,也不一定是焊盘,有什么用。

尖端放电的焊盘应该是不连在一起的。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些地方用到的短接点吧,例如GND连接到GND的地方。。。

是指信号地 到电源地 或是数字地到模拟地的单点接地?

网友B:
主要是防止静电统称:放电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防止静电统称:放电器件

应该不是放电用的,因为图片上看,它他已经短路到一起了

楼主:
感觉是单点接地用的,但为什么要开窗,并且上锡呢

网友:
没有权威的解释吗

楼主:
同上

坐等更权威的解释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不全啊,无法推测

网友:
    应该是短路测试用的测试点,有几路电源供电,可以方便选择,便于调试用的测试点。

楼主:
    用来连接或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