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问怎么把自己设计的一个电路作为模型放到ADS系统中?ADS2011

楼主(2012-03-22):
自己设计的或者在网上下载的元器件模型,想要用在另外的原理图上,就像直接添加元件那样,这个怎么弄呢??新手上路,有请指教

网友A:
在Schematic放好Port,  如下操作产生Symbol。然后从新原理图库里面调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chematic放好Port,  如下操作产生Symbol。然后从新原理图库里面调出。

你用的也是2011吗?这个版本是不是很多designkit不能用呀?

网友A:
以往的designkit 都不能用于ADS2011,新版本改动较大。
不过也有部分公司已经更新到2011,比如murata,TDK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往的designkit 都不能用于ADS2011,新版本改动较大。
不过也有部分公司已经更新到2011,比如murata,TDK ...

了解 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