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点无法输入

楼主(2012-03-22):
大家好,我用的pads2007,我在做元器件时,在执行STEP AND REPEAT 这步时,无法输入小数点,具体见下图所示,请哪位高手帮忙解解。谢谢了!

网友:
只能改变数字,不能输入符号,应该是版本问题,05的就不会

网友A:
可以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输入

啊噢,我的07就输入不了,难道安装有问题?只要不是RP问题就好

网友:
07也可以。你看看是不是单位搞错了

网友:
单位没错,结果还是这样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个好像是07版本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现在用9.3没这个问题了。你就用右边的小三角来调整吧!小数点别删除即可!

网友:
07版问题多多,
以前用也是不能输入小数点,
解决方法只能是用边上的小三角去改变数值。
建议用其它版本。

网友:
07版的第一版是不能输入,是版本问题 ,在07版本的第四版里,这个问题己经解决,就可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