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t manager中Pin Delay

楼主(2012-03-22):
请教一下,constraint manager中Pin Delay的PIN1和PIN2的数据有区别吗?

网友A:
貌似没有区别 ,以下图为例,pinpair从左到右不一致,后边的pin1,pin2显然是跟随U15器件的pin定义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区别 ,以下图为例,pinpair从左到右不一致,后边的pin1,pin2显然是跟随U15器件的pin定义的哦

谢谢啊~ 经你一解释,终于明白了。

网友: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2016-03-28):
    pin delay pin1与pin2原来是这回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