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解:sigrity 在XP64位的电脑上安装需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2012-03-22):
sigrity 在XP64位的电脑上安装需要注意什么吗?我在xp32位的电脑上面安装是没有问题的,而在64位的上面总是提示license有问题,win7也不行!

网友:
能具体描述下,或者发个截图吗?在Win7下启动License工具时,注意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只是license server的配置吧,或者你把license装服务器上,客户端的license server配置用   27000@server hostname; server hostname用服务器的机器名替代,或者用服务器的IP地址替代

网友:
speedXP有x64版本的

网友(2018-05-25):
你用的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