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 etch的问题

楼主(2012-03-22):
我在负片中用anti etch把两个电源分开,出了Gerber文件,但是导入到cam350种怎么电源连在了一起
貌似anti etch好像没有起什么作用啊?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出gerber时候,对应负片层的设置是不是不正确导致的,不要把antietch加入到输出artwork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时候,对应负片层的设置是不是不正确导致的,不要把antietch加入到输出artwork里面

我确实是把anti etch加到了ARTWORK中,但是我看了有些教程是让把anti etch加到artwork中的
真实有点糊涂了

网友:
出 GERBER  是什么格式的,TGZ  ,还是ART,  我们这,art 不用加入antie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