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CANDENCE:导网络表示出现以下错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2):
    出现和的错误如下:

{ Using PSTWRITER 16.5.0 p001Mar-22-2012 at 14:53:0

    #1 WARNING(ORCAP-36038): "No_connect" property on Pin "U5.37" ignored for U5: SCHEMATIC1, 05-SDRAM (106.68, 175.26). Connecting pin to net "VCC3.3V".
    #2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CONN SOCKET 34X2_SIP34X2_CONN SOCKET 34X2" is renamed to "CONN SOCKET 34X2_SIP34X2_CONN S".
    #3 ERROR(ORCAP-36004):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1".
Conflicting values: S3C2440B_BGA289_S3C2440B & S3C2440B_0_BGA289_S3C2440B
    Property values of "Device","PCB FootPrint", "Class" and "Value" should be identical
    on all sections of the part.

#4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在线等答案!!

网友A:
    U1的symbol是不是有几个组成的?S3C2440B_BGA289_S3C2440B & S3C2440B_0_BGA289_S3C2440B这个两个值对应同一个器件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的symbol是不是有几个组成的?S3C2440B_BGA289_S3C2440B & S3C2440B_0_BGA289_S3C2440B这个两个值对应同一 ...

三个部分组成的 ,元件的封装和原理图都是自己画的,我也仔细检查了元件各属性的值都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个部分组成的 ,元件的封装和原理图都是自己画的,我也仔细检查了元件各属性的值都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错 ...

    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元件是这个

怎么修改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2-11-30):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直接在原理图里编辑了某部分的封装库,导致使用的器件不是同一个了,变成两个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