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怎么隔离不能铺的区域?

楼主(2012-03-22):
Top 层铺铜时,使用什么层可以隔离铺铜区域?
如果定意没有 net 的铜,铺完删除很麻烦,而且将来修改也很麻烦...

网友:
能不能讲的再详细点,是要将不同的网络覆铜区分开?

楼主:
就是铺铜有些区域很难看,不想铺的那里去.
但是增加太多无net的铜会导致不好删除,如果下回修改又要将他补回去,不然铺又会盖上.

网友:
菜单栏Place->PolyGon Pour Cutout,然后圈出你不想覆铜的地方,然后重新覆铜,那么就会把你圈出来的地方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