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仿真SSO,是不是一定得加载IBIS或Spice模型??

楼主(2012-03-22):
SPEED2000仿真SSO,是不是一定得加载IBIS或Spice模型??求大虾解释

网友A:
您说的基本上是对的,如果你没有模型,虽然自己也可以编辑一个激励,但那样仿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另外,SSO信号同步切换的时候,对电源的影响,这个时候需要用到电容的模型。所以还需要加上电容模型。

网友(2015-03-19):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基本上是对的,如果你没有模型,虽然自己也可以编辑一个激励,但那样仿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另外, ...

大哥,我刚刚学sigrity不久,我对于模型一直不是很理解,sgrity可以用的模型都有哪些格式,它自带的库里面有 .s2p的也有.mod的,我想问一下这些有什么区别,调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还有哪些格式的模型?最为新手我应该怎么样正确使用模型? 或者怎么样学习一下跟模型相关的知识? 我觉得对于仿真来说正确建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