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元件?

楼主(2012-03-22):
请问各位前辈,设计一个功率放大器的时候,怎么去选择一些元器件,各个厂家的元器件如此多,如何去更好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器件呢??用ADS来设计时候,怎么设置或者找到自己想要的模型库?新手上路,烦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我是用表格來比較選擇,選擇評比優先順序是
(1)元件功能可以達到產品設計要求、有樣品可以索取測試用。
(2)元件價格與元件交貨日期長短。
(3)元件品質、公司交易往來關係。

仿真有是最好,如果沒有仿真,先看看其他的人用的多不多? 有沒有參考原理圖? 有沒有建議的佈線規則?

在沒有仿真的年代,還不有許多電子產品被設計出來。所以個人認為仿真只是輔助評估過程,提前得知結果。當發生問題的時候,不見得所有仿真的完全可以幫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表格來比較選擇,選擇評比優先順序是
(1)元件功能可以達到產品設計要求、有樣品可以索取測試用。
( ...

谢谢啊,这建议非常好,你说的表格是自己制作的包括各个厂家产品吗?

网友A:
是的, 自己做的比較表格,就是將你目前找到所有相同功能元件,填上表格然後去評比。當然也可以增加許多技術的欄位,例如:輸入電壓範圍 、輸出電流大小、元件封裝型式與面積大小、...... 。 這樣方便比較,不需要常常去看(或是去強記) datasheet 裡面的一些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自己做的比較表格,就是將你目前找到所有相同功能元件,填上表格然後去評比。當然也可以增加許多技術 ...

新手上路,看来要多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