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license安装问题

楼主(2012-03-22):
请教各位,电脑上已经安装了allegro 15.5了,存在了license; 之后安装16.3的时候还需再安装16.3的license吗?
急需各位的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要,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两者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也安装了一下16.3的license,但安装程序到最后,它跳出的license path还是我之前15.5的路径,也改不了,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还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可能要卸载16.5,我就是在安装了16.5的情况下安装16.3不成功

网友:
我开始安装的16.3,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老是意外终止,就退出了,现在改为16.5,捣腾了N久才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