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很想找一份具有高级规则设置AD板。

楼主(2012-03-23):
很想很想找一份具有高级规则设置AD板。我喜欢欣赏别人作品来打自己的差距。哪位是好心人呀??

网友A:
这是一份关于AD高级规则设置的模板,你可以直接导入AD软件,其中有用的你直接在规则设置界面勾选与修改就能直接使用了。

a.RUL

网友B:
我找一个板,设一两百个规则后再传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份关于AD高级规则设置的模板,你可以直接导入AD软件,其中有用的你直接在规则设置界面勾选与修改就能 ...

这个完全不对!!忽悠人!版主何在!!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完全不对!!忽悠人!版主何在!!扣分!!

个人觉得还是自己慢慢摸索尝试,关键在于AD的里面的元素关键字!!像“ispad incomponent innet inpolygon等”把这些关键字,理会清,再自己尝试去设置rules!!!对了,还有CLASS这个东西管用,像allegro里面的区域规则设置一样!!看自己怎么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一个板,设一两百个规则后再传给你

版主说笑了。我的意思是说高级设置。比如:各种Class的应用,各种拓扑结构的绕等长,各种Query的应用等。

网友:
不过这种板都是公司的机密文件的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完全不对!!忽悠人!版主何在!!扣分!!

你确定你导入进去了? 这两个PPT是那个RUL文件的导入方法和一些规则的设置。希望你能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导入进去了? 这两个PPT是那个RUL文件的导入方法和一些规则的设置。希望你能用到。

77991338 !!文档出这么详细的资料,不过要有一定的功底的人才看得明白里面的设置呀!!如果能上传源文件,那是最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7991338 !!文档出这么详细的资料,不过要有一定的功底的人才看得明白里面的设置呀!! ...

呵呵 还好吧 这些也只是一些简单的高级规则的设置, 一些更加复杂的自己都还在慢慢摸索呢。希望有高人指点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还好吧 这些也只是一些简单的高级规则的设置, 一些更加复杂的自己都还在慢慢摸索呢。希望有高人指点 ...

顺便问一下: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和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有什么区别。我不太能理解。谢谢!(我的理解是first object 到second object间距。我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和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有什么区别。我不太能 ...

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在RULES里面,我们在设置的时候能够有两个匹配对象的规则设置主要就是间距这块。比如说我想设置Polygon与其他焊盘过孔之间的间距,

其中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也就是第一匹配对象自然就是ALL,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第二匹配对象就是InPoly。也就是覆铜与所有的间距都为15mil(规则设置中第一第二匹配对象可以随意交换)。又比如我想设置某个网络与其他的间距。

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我可以设置成InNet (‘网络名’),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设置成ALL。间距为40mill。在Clearance中的设置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理解为间距,但是在不同的规则设置中,他们两个匹配对象有不同的关系,具体要看你要设置的规则了。其实我们能用到的一些高级规则有两个匹配对象的主要还是体现在Clearance这部分。

网友:
有张图没有上传成功,你应该懂的 嘿嘿

网友(2019-12-21):
自带的例子,里面的规则比较多,参考下。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