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

楼主(2012-03-23):
四层板是怎么画的?怎么布线?

网友:
就是加了电源层和底层,你两层怎么走,四层还怎么走,只不过遇到电源和地的网络打孔就可以了,然后就自动连接到电源和地上了!不知道我是否说明白了!这是我菜鸟的理解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拿到一个画好的四层板,你看一下,会理解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