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与过孔连接经常出现多余的线

楼主(2012-03-23):
如附图,pad与过孔相连老是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没设置好,求解

网友:
用F2连线

网友:
你应该用的F3,自动推挤走线,要用F2的直接添加走线(ADD router)命令走就好一点。

网友(2012-06-19):
是这边设置吗?

网友:
你应该用的F3,自动推挤走线,要用F2的直接添加走线(ADD router)命令走就好一点

网友:
去layout里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