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ackage design时如何swap pin

楼主(2012-03-23):
如题,我在封装设计时,有些pin脚顺序反了想swap下,可找不到这一操作,
     我知道pcb edit时是在place 菜单下的,可package disign时没有这一菜单。
     请知道的人告知下。谢谢!

楼主:
请问哪位知道的   帮解决下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 deassign + assign 的

网友A:
swap pin命令指的是将PCB中的NET交换的,而不是针对封装中的pin number的交换。
在封装中,pin number 做为TEXT属性可以编辑,你可以手动改。

楼主(2012-04-23):
引用 网友A:
swap pin命令指的是将PCB中的NET交换的,而不是针对封装中的pin number的交换。
在封装中,pin number 做为 ...

讲的很好,不过powerpcb是有这种功能的
    edit pin number是可以的   但是感觉比较麻烦  少的话还好,多了就会麻烦了。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