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 的位号重了

楼主(2012-03-23):
各个学长:pads 9.3的位号重了怎么去掉一个!!

网友:
这不是重号,是号重复显示

楼主:
怎么把它搞定,在哪里在设置!麻烦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先全部删掉,再添加一次

楼主:
这个工程很大啊!!

网友:
一次全选中,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