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更改焊盘后同步更新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3-23):
各位高手大哥,能否帮忙解答一下小弟这个问题:
如果用焊盘编辑器单独更改了焊盘,而已经用这个焊盘制作好的封装怎样同步更新呢?
在论坛里面搜了很久没搜到这样的问题,先谢谢大哥们的耐心帮助!

网友A:
如果是更新库里面的封装,只需打开那个封装,然后tools- padstack-refresh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pcb里面,就选place-update sybols   找到你要更新的器件(也可以偷懒全部更新),勾选下面的
update symbol padstacks  点击下面的refresh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更新库里面的封装,只需打开那个封装,然后tools- padstack-refresh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pcb里面, ...

谢谢您!而且我发现那些flash、焊盘、封装都要关联起来才能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