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xepedition里,怎么把ces功能关掉?

楼主(2012-03-23):
请问在exepedition里,怎么才能把ces功能关掉!谢谢

网友:
在create peoject时候,setting里有disable CES

网友:
打开windows的命令窗口,输入removeces filepath\file.pcb即可

网友A:
使用netlist流程默认是关闭ces的,ces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了,这个手册上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netlist流程默认是关闭ces的,ces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了,这个手册上有说的

谢谢!!

网友:
EXP 关闭 CES之后 还是什么拉线王呢?

网友:
请问什么是netlist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