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V的限压电路

楼主(2012-03-23):
给ISL1557供电是12V,要做一个限压电路,使得电压不能超过12V。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个好的方法,前来求教。

网友A:
可以參考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92828.html   裡面的4樓文章

http://www.eeworld.com.cn/mndz/2011/0527/article_92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92828.html   裡面的4樓文章

http://www.eeworld.com.cn/mnd ...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三极管的基极加这部分电路 ,看不懂他是如何让三极管导通的。

网友A:
Vin=Vf (D3) + Ib x R1 + Vz (D2) + Vbe
Ib =( Vin - Vf (D3) - Vz (D2) - Vbe ) / R1
三极管要導通先要有 Ib , 所以 Vin 要大於 Vf (D3) + Vz (D2) + Vbe 的電壓。R1 只是限制 Ib 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Vf (D3) + Ib x R1 + Vz (D2) + Vbe
Ib =( Vin - Vf (D3) - Vz (D2) - Vbe ) / R1
三极管要導通先要有 ...

谢谢您的解答!
这个图中12V稳压管作用是什么?
那个继电器附近标出的两个12V是怎么来的?跟input voltage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三极管的基极加这部分电路,看不懂他是如何让三极管导通的。

当电压高于12伏时,导通

网友:
三极管要導通先要有 Ib , 所以 Vin 要大於 Vf (D3) + Vz (D2) + Vbe 的電壓。R1 只是限制 Ib 的大小。
D3 電壓固定約0.7v,Vbe也是固定約0.7v,所以圖上的 D2 崩潰電壓就是決定限制電壓的高低 。

那个继电器附近标出的两个12V是怎么来的?跟input voltage有关系吗?
=>看起來應該是獨立供應12v電壓。換個說法,選擇了12v的繼電器,就供應12v,選擇了5v的繼電器,就供應5v,這樣你明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