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单个网络加泪滴

楼主(2012-03-23):
AD09中如何对单个网络加泪滴?

网友:
好像木有吧,强制泪滴,有已选用的加泪滴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过滤器选中同一网络中焊盘过孔,然后执行补泪滴(选中的焊盘)操作即可。你试试吧
只要你把需要的焊盘或过孔选中了即可了

网友:
我也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我试过还是不行!你可以把方法用图表示出来吗?非常感谢!

网友:
    如附件

    选定网络,设定选项

    选定网络,设定选项

    加泪滴后

    加泪滴后

楼主:
    学会了,感谢大家的回答!ad9功能还是强大的!

网友(2012-04-26):
    看了半天 也操作了半天  没搞懂啊  能不能把快捷键说出来呀 大哥

网友(2012-09-13):
    s+n选中网络,然后在tools->teardrops执行

网友:
    但过孔和线拐弯距离太近.会出现泪滴加不上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