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差分对线间等长?

楼主(2012-03-23):
用router画了一些差分线,查看了差分线对中的每一根差分线长,发现不完全等长,误差在30-50mil间,我问同事说差分对间最好限制在20mil的范围内。因为还要和其他板卡组合,担心这些差分对之间一组合的话误差会变的更大,请问该如何保证差分对线之间误差在20mil之内呢,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同问,请高手解答。

网友:
在其propertie应可设置,可试下先

网友A:
把短的那一根再绕长一点呗
在不耦合的地方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短的那一根再绕长一点呗
在不耦合的地方绕

你是指差分线弯折的地方么?没有啥经验,不知道该怎么绕啊

网友:
耦合的意思就是差分线的两条线保持同样的线距
比如一对差分间距要求是8mil,那间距大于或小于8mil的地方,就是不耦合的
差分出线或终止的地方往往达不到这个间距要求,那就可以在出线或终止的地方把短的那根线再绕一个圆弧,以保证线长匹配

网友:
tolerance 这项就是设等长误差

网友:
學習下差分線

网友B:
一般差分线的速率都比较高,为了保证时序一样,应尽量保证对内误差最小,速率越高误差越小。较短的可在信号出线的地方(一般不在BGA端绕)通过拱起梯形走线绕长点,拱起的幅度不大于两倍的线间距,宽度需要大于3倍线宽。如果需要绕的比较长的话,个人建议可以绕一个或者两个比较大的蛇形。至于速率高于400MHz的建议走圆弧。而在tolerance里面设置差分误差这种方法本人用的比较少,防止软件自动把耦合处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差分线的速率都比较高,为了保证时序一样,应尽量保证对内误差最小,速率越高误差越小。较短的可在信号 ...

谢谢,我稍微明白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