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如何到入allegro中

楼主(2012-03-23):
    10金币
    各位,有谁知道AD的原理图如何能导到allegro中设计pcb啊?通过网表可以吗?现在碰到这种情况:同事用AD/protel画原理图,要用allegro画PCB。谁要是知道的话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先导网表,再把网表的格式转换一下,导入ALLEGRO

网友:
    没有搞过

网友:
    ad6.8以后能够直接导出allegro的第三方网表(ad需要插件支持),但是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不太会呀

网友:
    我试过,用论坛里面教的方法,用AD将原理图导出为网表,然后ALLEGRO导入网表的时候会出错,我看了一下错误原因,貌似是因为AD里面原理图库中添加了封装,所以我觉得要把原理图中的元器件的封装信息都删掉,到ALLEGRO里面再重新添加封装,希望是这样的。。

网友:
    我们公司目前是这样做的,我们装了一个DXP软件,然后从DXP里面把工程另存为.DSN文件,然后用ALLEGRO16.2保存一下,保存之后就可以用16.3版本的打开了,但是转换之后还是会有问题的,原理图还是得整理一下才能用的,我这有份转换文档发给你

    34.5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55,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查了不少方法,都还是要在整理的,哎

网友:
    .dsn文件用AD導入基本沒有問題。但是由ad生成的.DSN文件。用CADENCE16.5.打不開。可能是我操作有問題。

网友:
    直接保存为orcad的格式,然后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只是导入的时候问题会比较多,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软件,做到无缝连接比较困难,导入以后有出入的地方手动修改一下,封装是需要自己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