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内挪动元件报错如下:

楼主(2012-03-24):
在使用过程中挪动元件或者是点击到某个元件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如附件所示,不知有哪位能提出一个可靠的解决方式,不用每次从backup中找?

error

error

网友:
先用无模命令“i”整理一下数据库
如果还不行就导出asc网表再重新导入

楼主:
ERROR: Part Type 1501 (Id: 34)
   has incorrect number of gate & signal pins 6   Should be: 4
整理后发现这样一个 error report,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找不到这个1501的part type

网友:
那就干脆直接导出asc吧再导入吧
没有pcb我也说不准这个1501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