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关于ADS里边的Eqn问题

楼主(2012-03-24):
请问这个Eqn的函数设置时什么意思??设置语言是否有专门的教程呢?烦请指教

网友A:
lZ的头像怎么跟我一样,汗。。。。。

ADS里每个函数的用法在help里都有详细的说明,遇到没见过的可以去查询下

equ即equation,表明这是个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头像怎么跟我一样,汗。。。。。

ADS里每个函数的用法在help里都有详细的说明,遇到没见过的可以去查 ...

看来要得花时间去了解这些函数了,请问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谢谢
PS:这头像很可爱

网友:
没啥借鉴的经验,不会的时候看help文档就是最好的经验

网友B:
ADS里面的公式是自己特定的公式,没有特定的地方,也不能和其他软件通用,只能多看几个公式例子和HELP,慢慢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里面的公式是自己特定的公式,没有特定的地方,也不能和其他软件通用,只能多看几个公式例子和HELP,慢慢 ...

你说的自己特定指的是???

网友(2012-06-09):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自己特定指的是???

估计意思就是指:这些公式是ADS专门用的

网友:
资用功率增益圆:
ga_circle()
Generates an available gain circle.

语法规则Syntax:

y = ga_circle(S, gain, numOfPts, numCircles, gainStep)

Default value for gain is min(max_gain(S)) - {1, 2, 3}

Examples
circleData = ga_circle(S, 2, 51)
circleData = ga_circle(S, {2, 3, 4}, 51) return the points on the circle(s).
circleData = ga_circle(S, , 51, 5, 0.5) return the points on the circle(s) for 5 circles at maxGain - {0,0.5,1.0,1.5,2.0}
circleData = ga_circle(S, , , 2, 1.0) return the points on the circle(s) for 2 circles at maxGain - {0,1.0}

此功能用于在小信号S参数模拟。
函数生成常数资用增益圆源不匹配造成的,圆的定义在指定的增益源反射系数点。

This function is used in Small-signal S-parameter simulations.
The function generates the constant available-gain circle resulting from a source mismatch. The circle is defined by the loci of the source-reflection coefficients resulting in the specified gain.

A gain circle is created for each value of the swept variable(s). Multiple gain values can be specified for a scattering parameter that has dimension less than four. This measurement is supported for 2-port networks only.
If gain and numCircles are not specified, gain circles are drawn at min(max_gain(S)) - {0,1,2,3}. That is, gain is calculated at a loss of 0,1,2,3 dB from maxGain.

If gain is not specified and numCircles is given, then numCircles gain circles are drawn at gainStep below max_gain(). Gain is also limited by max_gain(S). That is, if gain > max_gain(S), then the circle is generated at max_gain(S).

圆方程:

网友B:
你的Eqn红色的,代表有错误或未定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Eqn红色的,代表有错误或未定义好。

谢谢,这些我已经解决了,专用的公式表示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
有些函数的用法还得经常查help文件才会用,毕竟是ADS自己家定义的,和其他软件还是回略有不同。

网友(2012-07-10):
经常用啦 就记得啦  不过对公式的物理意义  要理解   具体格式就多看看HELP  文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