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 线宽/线距 有没有规范要求,向大家请教,感谢了

楼主(2012-03-24):
差分线 线宽/线距 有没有规范要求,向大家请教,感谢了

在计算差分线 线宽线距比时,由于PP厚度、介电常数、线宽等的限制,我算出的线距常常很大,比如:
100 欧姆的差分数,我算出 4/12,5/15 (线宽/线距,单位是Mil),
由于Layout Guide里的要求线宽需和单端线 50 欧姆的相同,我就只能增大线距,但这样会影响差分信号的耦合,导致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请教过一位在信号方面较资深的同事,他说,线宽/线距 <= 1/2,但实际上我算的是 1/3了

请问大家,差分线 线距有没有规范要求,多谢了。

楼主:
求高手出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高手出现啊~~~~

那就有问题啦,用SI9000,再看一下李玉山的那本书,我看你会懂得很多。本站都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有问题啦,用SI9000,再看一下李玉山的那本书,我看你会懂得很多。本站都有下。

有具体的规范么?李玉山的书才开始看

楼主:
    我知道线间距不能太大,但主要是不清楚,多大才算太大,是用频率算吗?

网友B:
    有些layoutguide要求控制差分阻抗100ohm,有些却要求控制差分线的单根阻抗50ohm。对于差分线来说,如果差分线阻抗100ohm,单端肯定会大于50ohm一点点,如果控制单端为50ohm,差分肯定就小于100ohm一点点。以前我和同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是50ohm重要还是100ohm重要?个人觉得,控制差分线的单端阻抗50ohm是不怎么合理的,因为差分目的是控制高频能量不向外辐射从而引起EMI,所以需要P/N耦合,控制100ohm才有这样的作用(不全都是100)。如果只关注单根,那我把spacing扩到10倍是不是也同样满足要求?这就不满足差分的意义了。所以,你不必太在意单根线没有控制在50ohm,主要考虑差分阻抗先,不必太相信layoutgui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规范么?李玉山的书才开始看

下载一个SI9000,装完稍微摸索一下,你应该也会懂,不难用,有问题可以qq:2545512572,给我,我有空可以给你解答,注明 EDA3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layoutguide要求控制差分阻抗100ohm,有些却要求控制差分线的单根阻抗50ohm。对于差分线来说,如果差分 ...

    豁然开朗,我应该优先考虑差分线耦合的问题,单根阻抗次之。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SI9000,装完稍微摸索一下,你应该也会懂,不难用,有问题可以qq:2545512572,给我,我有空可以 ...

SI9000,只用来算过阻抗,
我要尝试一下,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规范么?李玉山的书才开始看

    神马书,名字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马书,名字是什么

你在论坛里搜一下 在真实世界中的EMI控制,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论坛里搜一下 在真实世界中的EMI控制,应该有的

    哦,这本书啊,之前看过一点,谢谢了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