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鼠标在走线、过孔、焊盘上悬停显示信息啊?

楼主(2012-03-24):
如何使鼠标在走线、过孔、焊盘上悬停显示信息啊?
哪位大侠有知道的?可否提供一下解决方案?
就好比 altium的那种!

楼主:
希望有人帮到你!

网友A:
先执行显示属性步骤,在find栏里勾选你需要显示的信息,例如pin,net。这时done后将鼠标放在线,孔,焊盘上就会显示你刚才勾选的想要显示的信息。

楼主:
顽皮大侠,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我现在使用的是SPB16.5.具体的找到find那一项,是在哪里呢?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那个16.5版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执行显示属性步骤,在find栏里勾选你需要显示的信息,例如pin,net。这时done后将鼠标放在线,孔,焊盘上 ...

顽皮大侠,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我现在使用的是SPB16.5.具体的找到find那一项,是在哪里呢?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那个16.5版本!谢谢!

网友B:
1.        Setup > Datatip Customization…可自行设定物件要显示的项目
2.        于Findl 中选定要显示的物件

网友:
我用的是16.3,LS正解。

网友(2013-01-07):
引用 网友B:
1.        Setup > Datatip Customization…可自行设定物件要显示的项目
2.        于Findl 中选定要显示的物件

我的还是没有效果,还是空白,怎么解释,求解!!!!